这样一台设备,如何建DP网络

楼主(2015-08-17):
各位大侠好,我们现有一台设备的改造,情况如下:

本设备有三台小设备构成,各个设备要可以单独运行,并且可以联机启动,交换数据。

设备A: CPU313C-2DP   通过DP网络控制6台MM440的变频器,再和本机触摸屏实行MPI通讯。

设备B:S7-200 214   (问题1:控制本机3台变频器用什么通讯好,我计划买个EM277,但是计划用于和设备A进行DP通讯的),再和本机触摸屏实行PPI通讯。

设备C:同设备B类似。

三台各有各的触摸屏,单独一台停电,另外的可以开,互不影响,三个设备有同步问题,是外部电位器实现的。

我起初的想法是,设备A建立一个DP1网络,用于和本机的变频器通讯。然后再建立DP2网络,用户三台设备的联机数据交换。但是设备B用200.就少了DP口,不能把变频器的设备层和联机网络的控制层分开来。

请高手指教。谢谢

网友A:
MPC-2000系列是支持多任务处理的高速控制器,编程语言简单易用,经过短时间的开发就可以实现I/O控制,位置控制,机器人控制,计量检查等。MPC-2000系列编程语言既避免了PLC梯形图的可读性差,修改困难的缺点也避免了PC-based控制器编程复杂的缺点。

4Mpps脉冲发生器,多轴控制,圆弧插补,连续插补

适应触摸屏通讯标准(MEWNET)

配备高速网络Cunet

配备RS-232,RS-485通讯口(Modbus等)

适用USB存储卡

配备A/D,D/A卡

■ DC24V单一电源(各板卡消耗电流在100mA以下节省能源设计)

■ 开发环境FTMW32,普通电脑就可以编程,保存等

■ 多任务Basic-like编程语言最多支持32任务的程序设计

■ I/O卡支持DC24V直连,可以直接连接2线式传感器

■ 支持机器人控制编程,支持直线与圆弧插补,单CPU最多可控制40轴

   码垛可自动演算,支持3点和4点示教。

■  支持TCP/IP协议

   通过MPC-IP卡,上位服务器可与控制器直接交换数据

■  支持网络通讯

   MPC-2000配备高速网络(CUnet)。

   分散在各处的控制器通过高速网络连接起来,

   可以实时的与上位控制器交换数据。

有意咨询

联系人:刘sir

website:www.jiayintech.com

mail:sales@jiayintech.com

MP:+86 17717064536

楼主:
还有指导吗

网友B:
同求方案,本人也正在做类似的项目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