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家来看下,这是为什么

楼主(2015-08-18):
安川伺服7系列的,我的笔记本能联上伺服,但一点JOG就报通信异常。原因代码:2300003。但我用台式电脑又以正常控制,这是为什么啊,请大神们帮下,我在线等!!

网友A:
尊敬的客户:

    您好!

       若台式机能正常点动运行则驱动器和电机是没有问题的,更换成笔记本报通信错误请确认笔记本是否正确安装SIGMAWIN+调试软件及确认驱动器与笔记本连接端口是否正常,连接线是否正常,并确认笔记本操作系统与台式机操作系统是否一样,目前暂不支持WIN8系统,WIN7及XP能完美运行。

 此致

----------------------------------------------------------------------
安川电机 客户咨询中心

上海市卢湾区湖滨路222号 企业天地一号路22楼

TEL: 400-821-3680     FAX: 86-21-53852008

Email:customer@yaskawa.com.cn

安川机器人技术热线:021-36567900*206

<受理时间>

9:00~11:30/12:30~16:30

----------------------------------------------------------------------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尊敬的客户:    您好!        若台式机能正...

我笔记本能通信啊,都可以输入数剧,但就是一点JOG就报通信错误,笔记本和台式都是用W7的系统。线是同一根线,接线正常

网友B:
楼上说的正确的,请参考

网友C(2017-01-05):
楼上是问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