汇川PLC与MCGS屏通讯后,出现这个情况!~

楼主(2015-08-18):
汇川H2U与MCGS屏通讯后,出现屏里有些PLC点不能用,,举个列子,比如开关是M0点,但是不能用,换个M2点,这个开关就是好的了,申明每个点都是独立的,没有重复!~没有有哪位大师遇到过啥情况!~

网友A:
设备--选择---FX1N,试试

网友B:
PLC与屏之间对应关系没搞错吧    地址要加1 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设备--选择---FX1N,试试

回复内容:谢谢,已解决,是变量没关联上!~

引用 网友B:
PLC与屏之间对应关系没搞错吧    地址要加1 吗

网友C(2016-02-27):
你好,我想问一下,你PLC是H2U,那MCGS里面怎么选得?我现在也在用,但是mcgs里面没有汇川的驱动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好,我想问一下,你PLC是H2U,那MCGS里面怎么...

选三菱的FX2N就行,先前没通讯上的原因是变量没关联上,现在好了!~

网友C:
那H3U呢?怎么选择?奇偶校验什么的你是怎么选择的?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C  你好,我想问一下,你PLC是...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那H3U呢?怎么选择?奇偶校验什么的你是怎么选择的?回...

汇川就是仿三菱的,你看它的3U对应的是三菱啥就行,奇偶校验你屏和PLC一样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