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GS数值输入框怎么输入整数带小数点位~

楼主(2015-08-18):
换了好多种格式都不行,比如我输入40.3,它就自动跳到40.29啥的,还有我程序是储存器值是40.3,屏上显示的不是40.3,是一连串的数字,屏上输入框的值与程序里的值对应不上!~

网友A:
设置为浮点输出  然后设置你需要的小数位数

如果还是如此   看看你的量程转换     一般情况下   量程转换之后   都是浮点数

楼主:
回复内容:谢谢,是这样的!~

引用 网友A:
设置为浮点输出  然后设置你需要的小数位数如果还是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