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PLC如何在海边才能长期使用??

楼主(2015-08-18):
我公司现有几个项目在海边,柜子里面有很多电器设备,用的PLC时200的,还有SMART LINE的触摸屏。设备用了一年以后,就处问题了。先是柜子里的PLC的串口坏了。修好,恢复。然后是触摸屏的串口坏了!修复,恢复!现在一个启动用的输入点坏了!就麻烦了,设备没有办法运行了。只能去现场改用备用点!现场在海边。柜子是双层门的结构。不锈钢的。柜子有换气风扇,所以海风肯定会进入柜内。不知道是不是环境引起的设备问题。我们还有部分设备在室内,一直没有问题。所以电源应该问题不大。启动用的输入点并不是很频繁。一天用几次吧。各位有什么好的办法??难道西门子的东西处问题?我以前用很多西门子的PLC,只是没有在海边使用过。请各位大侠指引一下!现场太远!每次都是这种小问题,很烦人的!

楼主:
难道各位就没有室外的柜子,或者在海边的柜子?一般都如何保护不被腐蚀?

网友A:
可以对这个小柜子安装个小房间啊。

网友B:
   被腐蚀?

  建议搞个防腐蚀材料的柜子才可以的

网友C:
海边一个潮气大,并且潮气中带着一些盐分会腐蚀金属,建议还是要做好防腐蚀措施才行啊

网友D:
有排风扇能解决凝露问题吗?

加个防冷凝的设备吧。昼夜温差比较大,凝露严重估计。

防腐蚀可以用聚碳酸酯的配电箱,全绝缘防腐蚀性能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