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90+零速给定电机轴无锁定

楼主(2015-08-18):
调试590+的时候发现驱动器在正常使能,无速度给定的情况下,电机轴可以用手转动。也就是零速情况下电机没有制动转矩,我查找资料说应该不会有这种情况的,相关的设置参数没有找到,请各位指导一下,谢谢

网友A:
你当他是伺服电机来用哇,

网友B:
直流调速没有锁定的吧

网友C:
89ew3w56tguyh

网友D:
590只是个直流调速器,没有定位功能。你所说的锁定不成立,需要锁定只能安装机械锁定装置,因为在0速时正常的转子电枢基本没有电流(可能会有些偏置微电流),但使能后它励线圈通电了。但他有高速旋转到0速时有源逆变制动控制可以参数设置,参数:制动减速时间常数。

楼主:
引用 网友D:
590只是个直流调速器,没有定位功能。你所说的锁定不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