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D700变频器问题求助

楼主(2015-08-18):
   三菱D700变频器,按照说明书的说法,将端子SC和STF之间连接个开关来控制启动和停止,通上电后将P79设置为3,其它参数默认,这样频率就应该可以用面板上的旋转按钮进行调节了,但是我怎么调节频率一直都不改变,并且很奇怪的是变频器的频率一直都是P6的设定值,即多段速设定(低速)的设定值,但是我多短速端子没接东西啊,还望高手给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A(2015-10-27):
仅仅通过你的描述,很难判断问题的所在,其实变频器的运用比较简单的。仔细再看看说明手册,这个最实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