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200 Smart与Modbus通讯

楼主(2015-08-18):
请教一下各位,我现在用以太网和电脑连接编程。然后通过Modbus485口和电脑进行数据通讯,电脑上面采用Modbus调试工具,程序已经编辑好了。现在通讯不上,请问下这个通讯线有没有什么要求,我是直接拿普通的线连接的?

网友A:
楼主  没描述清楚吧

用ETH和电脑编程,又怎么用485和电脑进行通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  没描述清楚吧用ETH和电脑编程,又怎么用485...

同时进行是可以的,其他PLC测过了。以太网编程,再用Modbus去采集PLC中的数据,然后把采集的数据通过串口接到电脑,电脑没反应。。。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A  楼主  没描述清楚吧...

 懂你的意思  但是绝对是描述有问题

网友A:
通讯线是要装驱动的  没有驱动估计是不行

网友B:
实验室普通线问题不大,关键是你的接线是否正确?

另:通常电脑是没有RS485接口的,最多只有232接口。而你现在使用Modbus485口(是你的PLC有485接口),那么就必须在电脑侧增加232转485适配器或者在电脑内装板卡(板卡上有485接口)。

网友C(2018-12-07):
学习学习,一切为了积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