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负载后电压畸变

楼主(2015-08-18):
问题如下:

三相五线制,上了一台电柜,一切正常后,过了1月。

突然发现所有指示灯及开关电源等一切控制回路(220V)设备不停闪烁。

经过检测结果如下:

开路情况ABC至N电压均220V上下一点,ABC之间电压380v上下一点(正常)

将控制回路断路器推上:a-n,40V-130v不停抖  b-n,340v-370v抖 c-n,270-360v抖动

导致所有220v指示灯及设备都在抖动(220V严重畸变)

三相电器设备运行正常。

怀疑控制回路上有元件损坏,接着把电路断开,单独把plc接入a,n结果plc正常运行程序,a-n电压变成160V

求助,问题点到底在哪?

除plc外,将电柜里指示灯,开关电源,以及一个液位计都单独拆出至另外一个地方的电源接入都是正常的!

楼主:
求助各位帮帮忙,想破脑子了啊~ 说电源有问题,但是电源开路电压又是正常的。

没问题嘛只要上任何一个单相设备电压就降的厉害。

楼主:
继续求助高人,上个负载就电压乱蹦怎么回事啊。

补充下,三相电压是稳定的,投入几台三相设备没有任何异常。就是单相设备不能上。

网友A:
楼主:三相设备主要什么设备?能否上控制原图?这样便于分析原因.

网友B:
1、原来接线时螺钉没有拧紧或者震动原因导致导线松动......

2、系统产生大量谐波(例如工频加热电源的消谐波装置失效)......

网友C:
引用 网友B:
1、原来接线时螺钉没有拧紧或者震动原因导致导线松动.....

网友D:
我判断零线掉了,虚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