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S7-12000编程简单问题

楼主(2015-08-18):
我是新手,刚画的一个梯形图,是单个按钮控制停止和启动的程序,不知道接对没,特别是那个计数器CV端不接不知道行不行,请大家赐教啊!

网友A:
计数器CV端不接是可以的。

(试一下这个程序)程序说明:启动/停止按钮  I0.0

楼主:
引用 网友A:
计数器CV端不接是可以的。(试一下这个程序)程序说明:...

哦,好的,多谢指点,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