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 水泵变频器的问题

楼主(2015-08-18):
我这边的变频柜现在工作和以前不大一样

以前它补压,水泵一直变频运行,现在补完压力后水泵就停泵

压力不够就启泵,变频柜也没有异常提示之类。

网友A:
这种模式更好,省电、省泵。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种模式更好,省电、省泵。

这种模式如果压力不稳定会频繁启动,对泵和变频器损害

楼主:
引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种模式更好,省电、省泵。...

我就想请教下 ,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以前不会,的。这样频繁 启泵 ,对管网,电机都影响大,

网友C:
压力变送器出问题了么?

网友A:
变频器频繁启动没有任何影响,而且更有利于延长变频器的寿命。管路压力也不会有较大波动,你可以观察、测量,看看是不是在你适用的范围。

楼主:
引用 网友C:
压力变送器出问题了么?

看来我还要多观察下,最近我重启几次系统,水泵又能稳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