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距离激光传感器

楼主(2015-08-18):
谁用过长距离激光传感器?选择长距离激光传感器,应注意什么地方,选用什么品牌?

网友A:
SICK 以前用的稳定性好,波动可以接受。注意被测物体不要是圆形

http://www.sdbgk.com/category-473-b57-min0-max0-attr0.html

网友B:
宜科长距离激光传感器,测量几十到几百米距离,飞行时间原理,不受被测物形状、颜色等影响。

www.elco-hold.com.cn

cheng.jin@elco.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