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川变频参数问题

楼主(2015-08-18):
安川变频器参数H3-06设置成13是什么意思 ,?

网友A:
尊敬的客户:

    您好!

    模拟量A3端子功能为转矩指令/速度限制时的转矩极限。

 此致

----------------------------------------------------------------------
安川电机 客户咨询中心

上海市卢湾区湖滨路222号 企业天地一号路22楼

TEL: 400-821-3680     FAX: 86-21-53852008

Email:customer@yaskawa.com.cn

安川机器人技术热线:021-36567900*206

<受理时间>

9:00~11:30/12:30~16:30

----------------------------------------------------------------------

楼主(2015-09-18):
引用 网友A:
尊敬的客户:    您好!     模拟量A3端子功能...

你好 请问A1000系列的变频器 ,能同时进行速度和转矩控制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A  尊敬的客户: ...

尊敬的客户:

    您好!

    不可以,只能进行模式切换。

 此致

----------------------------------------------------------------------
安川电机 客户咨询中心

上海市卢湾区湖滨路222号 企业天地一号路22楼

TEL: 400-821-3680     FAX: 86-21-53852008

Email:customer@yaskawa.com.cn

安川机器人技术热线:021-36567900*206

<受理时间>

9:00~11:30/12:30~16:30

----------------------------------------------------------------------

楼主:
请问是如何切换的呢,我公司用的复卷机。做的张力控制。有没有相关方面的资料,能给一份吗。先谢谢啦!  我公司都是用的安川A1000系列 变频器。

引用 网友A:
回复内容:对: 楼主  回复内容:对: 安川电机客户咨...

楼主:
用速度模式和转矩模式切换的时候,是要设置H1-06=71吗。具体在切换的时候是不是 外部给10V的速度 模拟量就变成了 转矩控制。外部给10的转矩,模拟量就变成了。速度控制。是这样自动切换的吗。?

引用 网友A:
回复内容:对: 楼主  回复内容:对: 安川电机客户咨...

网友A:
尊敬的客户:

    您好!

     需要H1-06=71,外部模拟量需要设定功能为13(转矩控制),原来的速度模拟量变成了速度限制。

 此致

----------------------------------------------------------------------
安川电机 客户咨询中心

上海市卢湾区湖滨路222号 企业天地一号路22楼

TEL: 400-821-3680     FAX: 86-21-53852008

Email:customer@yaskawa.com.cn

安川机器人技术热线:021-36567900*206

<受理时间>

9:00~11:30/12:30~16:3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