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感器的影响因素

楼主(2015-08-19):
热电偶、热电阻哪一个会受到传感器线长的影响,跪求大仙帮助

网友A:
都不会。热电偶用补偿导线,热电阻用三线或四线,都能有效减小传输线的误差。不过,线长到什么程度啊?不会是几十米长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都不会。热电偶用补偿导线,热电阻用三线或四线,都能有效...

 我上次买一台温控接的是三线制PT100传感器,厂家配的50米线长,接上以后仪表显示55度,用万用表量下阻值和直接量PT100芯上面的阻值不同,查分度表原来阻值不对导致的偏差,对方告诉我仪表可以平移修正,但是修正了阻值不是还是没变化吗,我觉得这样不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