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WIN GR编程软件最大编辑行数是多少

楼主(2015-08-19):
请问松下FPWIN GR编程软件型号采用FP-X C30 60R 32K的最大编辑行数能达到多少行?

我编写到32000行左右,编写的时候没问题,程序转换总是显示达到最大行数,有个临界点,再多一行都无法转换。我觉得不应该只能这么多行呀。求解。

网友A:
FP-X C30 60R  的程序容量就是32k步,优化程序吧,在不就换FP-XH C30程序容量可以达到40k步.

楼主:
引用 网友A:
FP-X C30 60R  的程序容量就是32k步,优...

谢谢!大概懂了,那我配套的PLC组件是不是也要更换??

网友B:
那么多行程序啊

网友C:
C30R最大到32000步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