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B ACS800变频器过流3210故障

楼主(2015-08-19):
ACS800变频器过流故障:

     两台ABB acs800变频器 一主一从用于皮带机,电机前有变速箱,主变频器与电机160KW,288A,从机变频器与电机110KW,需要同步,从机采集主机转矩信号,单机空载运行时候,主机电流从70A均匀下降至24A,从机从60A均匀下降至8A,主机与从机又均匀上升70A\60A左右。没有故障停机;但带载后,联动,放料后主机2分钟内报故障变频器输出电流过大3210故障,经检查,主机转矩最大值78%,电流210~260A均匀波动。转矩做过静态整定也没有好转,试过3次都是故障3210,变频器输出电流过大,哪位高手能指点~?万分感谢!邮箱:wch048@163.com

网友A:
运转模式--改成直接转矩控制,然后电机需要做辨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运转模式--改成直接转矩控制,然后电机需要做辨识。

谢谢!江湖走走 识别后没有再报3210!

网友B(2017-07-30):
引用 网友A:
运转模式--改成直接转矩控制,然后电机需要做辨识。

前辈   为什么要改成直接转矩控制呢?给指点下

网友C(2017-09-29):
积分不够啊!呜呜呜呜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