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GS怎么做提示信息啊,求教各位大神~!~

楼主(2015-08-19):
以前用其他屏直接有个多状态指示灯,不知MCGS的怎么做!~

请教各位老师怎样做!~比如设备现在在手动模式,按启动启动不了,就提示不是自动模式下!~就是这种提示怎么做!~

网友A:
第一种 可以用按钮脚本做,根据条件跳出信息窗口或文字

第二种 用可见度做,自动状态下 手动控制按钮隐藏,只有在手动状态下才显示

网友B:
1楼很强悍

网友C:
引用 网友B:
1楼很强悍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B: 1楼很强悍

楼主:
回复内容:感谢各位,后来我用类似弹出报警的方式做的,效果还不错!~

引用 网友A:
第一种 可以用按钮脚本做,根据条件跳出信息窗口或文字第...

引用 网友B:
1楼很强悍

引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B: 1楼很强悍

引用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引用 江湖再见-...

网友E(2016-10-25):
可以根据可见度做,也可以用!OpenSubWnd脚本做弹出窗口提示

网友F(2017-07-18):
可经用脚本程序做,用!strComp判断是否输出。

网友G(2018-11-14):
不知道要不要积分。。希望不要吧!

网友H(2019-01-16):
多谢楼主分享,后续期待您的大作

网友I:
楼上好多大神赚点积分,不能下载好烦啊

网友J(2019-09-17):
引用 网友A:
第一种 可以用按钮脚本做,根据条件跳出信息窗口或文字第...

就是这么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