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流电机接线端子确认

楼主(2015-08-19):
各位,麻烦帮忙看看,A,H究竟是什么?谢谢啦

网友A:
图能搞清楚点吗?我认为是一个复励的励磁线圈。

网友B:
好像上面写的就是复励线圈

网友C:
B-H串励线圈与J-K他励线圈组成复励激磁。A-H实际受控转子电枢电路。T1-T2埋在电机中的测温装置,也就是过热保护器。

楼主:
引用 网友C:
B-H串励线圈与J-K他励线圈组成复励激磁。A-H实际...

明白了,谢谢啦

楼主:
引用 网友C:
B-H串励线圈与J-K他励线圈组成复励激磁。A-H实际...

对了,还有个问题,这边有8根电缆,4大4小,那么是他励的为大电缆还是串励的为大电缆呢,麻烦指点下,谢谢哈

网友D:
看电动机铭牌的励磁电流,电流大的为粗电缆,小的为细电缆

网友C:
串励线圈的电流是随机变化的,承受与转子电枢相同电流所以电流大。而他励线圈给予固定电压电流基本是恒定的一般情况下就几个安培到十几个安培,究竟是多少看电机标牌上的他励线圈额定励磁电流、电压。所以一般直流电机端子电枢、串励线圈螺栓都要比他励线圈的螺栓大。过热保护器的端子只是通信号一般都小于1A用一般比较小的接线端子。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串励线圈的电流是随机变化的,承受与转子电枢相同电流所以...

明白了,他励电流18A的,谢谢指点哈

网友E(2023-04-22):
嘻嘻嘻学习想想想想想

网友F:
碳刷出线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