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B变频器坏了,怎么排除故障?详细的检查方式?-15

楼主(2015-08-19):
ABB变频器坏了,怎么排除故障?详细的检查方式吗?

故障变频器维修时,检查是要从外到内,由表及里,由静态到动态,有主回路到控制回路。以下三个检查一般是必须进行的。
(1)用万用表检测输入端子分别对直流正极和负极的二极管特性和三相平衡特性。这步可以让你断定整流桥的好坏,
(2)用万用表检测输出端子分别对直流正极和负极的二极管特性和三相平衡特性。这步可以初步断定逆变模块的好坏,从而决定是否可以空载输出。如果出现相间短路或不平衡状态,就不可以空载输出。

网友A:
不错不错,又学了一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