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问OPC,赢取积分!

楼主(2015-08-19):
什么是OPC?大家对OPC了解多少?在学习和使用OPC的过程中,大家都遇到了哪些问题?

只需在回复区回复问题即可获得积分奖励!凡参与者均有积分奖励!

一等奖:300积分

二等奖:200积分

三等奖:100积分

参与奖:50积分

活动截止时间:本周日

活动结束后,我们会汇集您的所有问题,特邀OPC技术专家专门解答。

网友A:
不是很了解,看到过介绍

OPC是一种通讯规范,OPC基金会组织规定的一套规范,按照这个规范去把程序写出来,包括一个OPC服务器程序和一个OPC客户端程序,只要是按规范写的,不管是谁写的,就能保证OPC服务器能被OPC客户端访问。opc服务器向下可以读取设备的数据,比如PLC、DCS等等,但这部分OPC规范是不管的,只要厂家用任意接口任意方法把设备数据读到就OK,然后OPC服务器程序把这些读到的数据按规范要求开放在网络上,其他任意OPC客户端程序,可以远程浏览这些数据,并选择读取这些数据中需要的。

网友B:
OPC(OLE for Process Control, 用于过程控制的OLE)是一个工业标准,管理这个标准国际组织是OPC基金会,OPC基金会现有会员已超过220家。遍布全球,包括世界上所有主要的自动化控制系统、仪器仪表及过程控制系统的公司。基于微软的OLE(现在的Active X)、COM (部件对象模型)和DCOM (分布式部件对象模型)技术。OPC包括一整套接口、属性和方法的标准集,用于过程控制和制造业自动化系统。

网友C:
了解,并深入使用过,不过很久以前了。。。希望得到最新的资料。

网友D:
不了解,看到过介绍

OPC是一种通讯规范,OPC基金会组织规定的一套规范,按照这个规范去把程序写出来,包括一个OPC服务器程序和一个OPC客户端程序,只要是按规范写的,不管是谁写的,就能保证OPC服务器能被OPC客户端访问。opc服务器向下可以读取设备的数据,比如PLC、DCS等等,但这部分OPC规范是不管的,只要厂家用任意接口任意方法把设备数据读到就OK,然后OPC服务器程序把这些读到的数据按规范要求开放在网络上,其他任意OPC客户端程序,可以远程浏览这些数据,并选择读取这些数据中需要的

网友E:
OPC全称是OLE for Process Control,它的出现为基于Windows的应用程序和现场过程控制应用建立了桥梁。在过去,为了存取现场设备的数据信息,每一个应用软件开发商都需要编写专用的接口函数。由于现场设备的种类繁多,且产品的不断升级,往往给用户和软件开发商带来了巨大的工作负担。通常这样也不能满足工作的实际需要,系统集成商和开发商急切需要一种具有高效性、可靠性、开放性、可互操作性的即插即用的设备驱动程序。在这种情况下,OPC标准应运而生。OPC标准以微软公司的OLE技术为基础,它的制定是通过提供一套标准的OLE/COM接口完成的,在OPC技术中使用的是OLE 2技术,OLE标准允许多台微机之间交换文档、图形等对象。

  COM是Component Object Model的缩写,是所有OLE机制的基础。COM是一种为了实现与编程语言无关的对象而制定的标准,该标准将Windows下的对象定义为独立单元,可不受程序限制地访问这些单元。这种标准可以使两个应用程序通过对象化接口通讯,而不需要知道对方是如何创建的。例如,用户可以使用C++语言创建一个Windows对象,它支持一个接口,通过该接口,用户可以访问该对象提供的各种功能,用户可以使用Visual Basic,C,Pascal,Smalltalk或其它语言编写对象访问程序。在Windows NT4.0操作系统下,COM规范扩展到可访问本机以外的其它对象,一个应用程序所使用的对象可分布在网络上,COM的这个扩展被称为DCOM(Distributed COM)。
  通过DCOM技术和OPC标准,完全可以创建一个开放的、可互操作的控制系统软件。OPC采用客户/服务器模式,把开发访问接口的任务放在硬件生产厂家或第三方厂家,以OPC服务器的形式提供给用户,解决了软、硬件厂商的矛盾,完成了系统的集成,提高了系统的开放性和可互操作性。

  OPC服务器通常支持两种类型的访问接口,它们分别为不同的编程语言环境提供访问机制。这两种接口是:自动化接口(Automation interface);自定义接口(Custom interface)。自动化接口通常是为基于脚本编程语言而定义的标准接口,可以使用VisualBasic、Delphi、PowerBuilder等编程语言开发OPC服务器的客户应用。而自定义接口是专门为C++等高级编程语言而制定的标准接口。OPC现已成为工业界系统互联的缺省方案,为工业监控编程带来了便利,用户不用为通讯协议的难题而苦恼。任何一家自动化软件解决方案的提供者,如果它不能全方位地支持OPC,则必将被历史所淘汰。

网友F:
OPC全称是OLE for Process Control,它的出现为基于Windows的应用程序和现场过程控制应用建立了桥梁。在过去,为了存取现场设备的数据信息,每一个应用软件开发商都需要编写专用的接口函数。由于现场设备的种类繁多,且产品的不断升级,往往给用户和软件开发商带来了巨大的工作负担。通常这样也不能满足工作的实际需要,系统集成商和开发商急切需要一种具有高效性、可靠性、开放性、可互操作性的即插即用的设备驱动程序。在这种情况下,OPC标准应运而生。OPC标准以微软公司的OLE技术为基础,它的制定是通过提供一套标准的OLE/COM接口完成的,在OPC技术中使用的是OLE 2技术,OLE标准允许多台微机之间交换文档、图形等对象。

网友G:
不了解,刚查了看了一下,OPC (用于过程控制的OLE)是一个工业标准,管理这个标准国际组织是OPC基金会,OPC基金会现有会员已超过220家。遍布全球,包括世界上所有主要的自动化控制系统、仪器仪表及过程控制系统的公司。希望了解更多。

网友H:
楼主您好,感谢您提供这样一个学习的平台和机会。我在自己创建的Windows Sevice中创建了两个线程,其中一个线程专门用来处理逻辑计算的,是一个无线循环,另一个线程用Custom interface来创建一个OPC Client,我将一个组合一个项添加上去后,采用订阅的方式来访问服务器数据。可发现回调函数onDataChange只执行到线程结束,然后就不执行了,请问有什么方法能使onDataChange一直执行呢?谢谢了

网友I:
1、什么是OPC?

OPC(OLE for process control)即用于过程控制领域的对象链接和嵌入技术,这一概念是由Fisher Rosemount公司1995年首次提出的,它借用了微软的OLE(Object Linking and Embedding)和COM(Component Object Model)/DCOM( Distributed Component Object Model ) 技术,并应用于过程控制中。它为过程控制和工业自动化领域提供了一套标准的接口、属性和方法,是实现控制系统现场设备与过程监控级进行信息互连,实现控制系统开放性的关键技术

OPC的出现为基于Windows的应用程序和现场过程控制应用建立了桥梁。在过去,为了存取现场设备的数据信息,每一个应用软件开发商都需要编写专用的接口函数。由于现场设备的种类繁多,且产品的不断升级,往往给用户和软件开发商带来了巨大的工作负担。通常这样也不能满足工作的实际需要,系统集成商和开发商急切需要一种具有高效性、可靠性、开放性、可互操作性的即插即用的设备驱动程序。在这种情况下,OPC标准应运而生。OPC标准以微软公司的 OLE技术为基础,它的制定是通过提供一套标准的OLE/COM接口完成的,在OPC技术中使用的是 OLE2技术,OLE标准允许多台微机之间交换文档、图形等对象。 OPC是以OLE/COM机制作为应用程序的通讯标准。OLE/COM是一种客户/服务器模式,具有语言无关性、代码重用性、易于集成性等优点。OPC规范了接口函数,不管现场设备以何种�

2、大家对OPC了解多少?

反正我是了解不太深,估计有专门搞这个的朋友。

3、在学习和使用OPC的过程中,大家都遇到了哪些问题?

随用随学,暂时还没用到,所以谈不上遇到的问题。

网友J:
OPC(OLE for Process Control, 用于过程控制的OLE)是一个工业标准,管理这个标准国际组织是OPC基金会,OPC基金会现有会员已超过220家。遍布全球,包括世界上所有主要的自动化控制系统、仪器仪表及过程控制系统的公司。基于微软的OLE(现在的Active X)、COM (部件对象模型)和DCOM (分布式部件对象模型)技术。OPC包括一整套接口、属性和方法的标准集,用于过程控制和制造业自动化系统

网友K:
OPC全称是OLE for Process Control,它的出现为基于Windows的应用程序和现场过程控制应用建立了桥梁。

OPC标准以微软公司的OLE技术为基础,它的制定是通过提供一套标准的OLE/COM接口完成的,在OPC技术中使用的是OLE 2技术,OLE标准允许多台微机之间交换文档、图形等对象。

OPC实现了远程调用,使得应用程序的分布与系统硬件的分布无关,便于系统硬件配置以

及,使得系统的应用范围更广。

采用OPC规范,便于系统的组态化,将系统复杂性大大简化,可以大大缩短软件开发周期,提高软件运行的可靠性和稳定性,便于系统的升级与维护。

网友L:
不了解,刚查了看了一下

OPC(OLE for Process Control, 用于过程控制的OLE)是一个工业标准,管理这个标准国际组织是OPC基金会,OPC基金会现有会员已超过220家。遍布全球,包括世界上所有主要的自动化控制系统、仪器仪表及过程控制系统的公司。基于微软的OLE(现在的Active X)、COM (部件对象模型)和DCOM (分布式部件对象模型)技术。OPC包括一整套接口、属性和方法的标准集,用于过程控制和制造业自动化系统。

OPC全称是Object Linking and Embedding(OLE) for Process Control,它的出现为基于Windows的应用程序和现场过程控制应用建立了桥梁。在过去,为了存取现场设备的数据信息,每一个应用软件开发商都需要编写专用的接口函数。由于现场设备的种类繁多,且产品的不断升级,往往给用户和软件开发商带来了巨大的工作负担。通常这样也不能满足工作的实际需要,系统集成商和开发商急切需要一种具有高效性、可靠性、开放性、可互操作性的即插即用的设备驱动程序。在这种情况下,OPC标准应运而生。OPC标准以微软公司的OLE技术为基础,它的制定是通过提供一套标准的OLE/COM接口完成的,在OPC技术中使用的是OLE 2技术,OLE标准允许多台微机之间交换文档、图形等对象。

希望给过程控制工业标准学一下。

网友M:
你负责与OPC进行通讯的线程在退出后就会自动关闭OPC连接,因此就不会再有数据上报。

建议的做法是让这个线程一直运行,而不是运行一下就将其销毁。

楼主:
引用 网友H:
楼主您好,感谢您提供这样一个学习的平台和机会。我在自己...

看一下TinTin198207的回复,是回答的你的问题。

网友:
I don't know yet,

网友N:
引用 网友D:
不了解,看到过介绍OPC是一种通讯规范,OPC基金会组...

网友O:
设备组态opc和plc里的驱动有什么区别呢

网友P:
不了解,刚才百度了下,看了下

OPC全称是OLE for Process Control,它的出现为基于Windows的应用程序和现场过程控建立立了桥梁。在过去,为了存取现场设备的数据信息,每一个应用软件开发商都需要编写专用的接口函数。由于现场设备的种类繁多,且产品的不断升级,往往给用户和软件开发商带来了巨大的工作负担。通常这样也不能满足工作的实际需要,系统集成商和开发商急切需要一种具有高效性、可靠性、开放性、可互操作性的即插即用的设备驱动程序。在这种情况下,OPC标准应运而生。OPC标准以微软公司的OLE技术为基础,它的制定是通过提供一套标准的OLE/COM接口完成的,在OPC技术中使用的是OLE 2技术,OLE标准允许多台微机之间交换文档、图形等对象。

网友Q:
OPC(OLE for Process Control, 用于过程控制的OLE)是一个工业标准,管理这个标准国际组织是OPC基金会,OPC基金会现有会员已超过220家。遍布全球,包括世界上所有主要的自动化控制系统、仪器仪表及过程控制系统的公司。基于微软的OLE(现在的Active X)、COM (部件对象模型)和DCOM (分布式部件对象模型)技术。OPC包括一整套接口、属性和方法的标准集,用于过程控制和制造业自动化系统。

不太了解,但能应用。

在应用过程中,若一台PLC正常运行,一台停止着,OPC SERVER的速度就受影响,到现在不知道什么原因。PLC用的西门子200,请有关专家解答。

网友R:
不了解,想学一些这方面的知识,好像wincc与S7-200之间通信需要用到opc

网友S:
最近正为这个头疼呢,不知道是不是使用的问题还是软件没装好,OPC serve动不动就丢失,需要你重新加载才行,很郁闷。

网友T:
OPC接触过,但是没有自己实际测试和PLC通信!

试问:

1、OPC可以和所有PLC通信?对通信方式有要求吗?

2、OPC支持和仪表通信吗?

3、OPC免费的吗?哪里下载最新版本?

网友U:
请问什么是OPC???

网友H:
夏大美女,我有回复也有参与一些活动,但是我的积分怎么还是显示0啊,,,

楼主:
引用 网友H:
夏大美女,我有回复也有参与一些活动,但是我的积分怎么还...

不是0了啊,应该是那会儿没有缓冲过来,您再看看,要有什么不对,再告诉我

网友V:
OPC与上位机软件会是个什么样的关系,安装了OPC服务器并与PLC通讯成功,能否看作是上位机与PLC通讯完成?如果是又如果运用=?

网友W:
1、OPC可以和所有PLC通信?对通信方式有要求吗?

2、OPC支持和仪表通信吗?

3、OPC免费的吗?哪里下载最新版本?

网友X:
有没有人可以把自己做过的OPC项目拿出来和大家分享下,让我们这些小白学习学习

网友Y:
不知道是什么东西,不过想了解下

网友Z(2018-05-16):
就是一个通用的规约,各个品牌的PLC都满足这个规约,方便第三方软件或自己编的软件读取硬件数据

网友AA(2018-11-29):
学习OPC中,有资源必须先下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