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验之谈]s7-200下载时,找不到指定的模块的解决办法

楼主(2015-08-19):
最近项目上用的PLC是s7-200,本来一直不打算用西家产品的,虽然我知道西家产品质量过关,但是西家的软件我却是不太喜欢的……

因为娇贵,所以娇气。

它的软件对计算机系统要求太严格了,也许有一点不满足,对于眼前的产品你只能干瞪眼,基于这一点我是不太喜欢它的,这算是迫不得已才去用它的。

我知道光装软件就得一番折腾,不过这次装软件中间只是有点小插曲,头一天晚上装了,但是没成功,或许是因为我同时在装四份软件,或许是我没有关掉杀毒软件、防毒软件……

不过隔了一夜,第二天早上关掉杀毒、防毒软件,一装就装好了。

满心欢喜地去联机调试的时候,才发现通讯的时候可以正常通讯,在选好串口,中可以扫出来PLC的型号,可是下载的时候,就是提示“找不到指定的模块“

和一个领导我们两个人折腾了半天,也没弄好,总以为是数据线的驱动有问题,因为在另外的台式机上装的同样的软件,只不过是XP系统,完全没问题,最后没办法又找了一个232转485模块,发现还是不行,最后我们只好怀疑是我的系统有问题了,可是网上很多资料显示,sp9版本的软件在win7上没问题的。

直到过了几天,又另找了一条数据线,去官方网站下载了官方提供的驱动,驱动装的很成功,可是去厂里联机的时候,下载时仍然提示“找不到指定的模块”,和另外领导一起研究,也查阅了百度里的各种回复,甚至于本站关于此类问题提供的解决办法,可是一一试过,却并未解决问题。

最后,领导想到了一个办法,问我的软件安装包在哪里,他打算再装一下软件包中comm文件夹中的文件

打开文件夹,双击setup,安装完之后,再去下载,问题迎刃而解!

看到网上提供的办法都不能解决实际问题,甚至于西门子官网提供的解决办法也不可行!

作为一家专业的公司,自己都不能对产品了如指掌,谈何服务呢?在所谓的“最佳回答”中,用了“可能”和“建议”,以及“最好”这样的词,我觉得不太应该的!

其他媒体转载,请注明出处!违者必究!

楼主:
希望对初次使用s7-200的控友们,有所帮助!

楼主:
后生PK西门子技术,妥帖与否,请大家批评指正(PS:鄙人第一次用西门子PLC)

网友A:
关于你说的这个问题,我也遇到过一次,不过我没有重新安装驱动,我是用串口测试软件,进行了串口测试,我发现只能发送,不能接收,这个问题出在了串口被占用,但是系统没有并没有提示占用或者忙,只是提示通讯正常,一般默认的串口是COM1,我进行了重新设置为COM2 一切问题引刃而解,这个事后我仔细想了下,因为我以前用的三菱PLC用的是串口通讯,驱动为卸载,可能系统有默认,而西门子的有不能识别驱动被占的原因,为了得到论证,我安装在同一个路径下进行覆盖安装,一切都没有问题了!!

网友B:
高手就是高手

网友C:
我的系统是XP3,装的是V4.0 STEP7 MicroWIN SP6,以前装的也是这个,我觉得软件本身没多大问题,问题往往出在自己选择用的下载线,我用西门子原装的一下就能找到,有时贪便宜去电子市场随意买根问题就来了,它会有的时候能找到CPU下载,有的时候就找不到。

网友D:
引用 网友B:
高手就是高手

网友A:
刚在另外系统中安装软件,出了个问题 不能刷新找不到PLC  根本不是驱动也不是下载线问题 是重复打开了软件窗口 打开多了系统默认已经打开了被占用了 关闭多余窗口后就一切OK

网友E:
其实各个厂家完全可以把通讯口设为网线和USB模式  和手机数据线一样 不要让工控人为传输线苦恼 真正为客户服务

网友F:
西家软件确实让人又爱又恨,对系统的各种挑剔,各种软件的兼容,我也是服了。

每用一个版本就出现各种的兼容

网友G:
有时候问题很多,很难解决。

楼主:
欢迎大家一起来探讨自己遇到问题的解决办法  不管是什么办法  解决问题就好

昨天是我第一次使用200和MCGS通讯   已经试过了   完全没问题

网友H:
出现这种问题肯定不是单方面的原因,所以,他只能说“可能,或许”

这不失为一种好的表达方式

网友I:
数据线的问题应该还好吧,我在网上买的30块一根的数据线照样上传下载,并且监视也不会掉线,

网友J:
辉哥的大作,必须支持哈

完了好好写个项目总结,让小弟好好学习哈

网友E(2015-09-28):
西门子的PLC质量还是可以的 算中高档类型的plc吧  200用原装线上下载不用驱动  200也可以使用300的传输线上下载程序

网友K(2017-06-20):
同样遇到过问题 那时候的心情简直OHYEA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