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鸟求大神指导

楼主(2015-08-20):
  题:接通起动开关,延时 15 秒后小灯 1 亮起,亮起 20 秒后灭,同时小灯 2 亮起;接通停

止按钮小灯 2 灭。

图如下:

刚接触编程的菜鸟,求帮助

网友A:
首先I0.0和I0.1是复位按钮还是保持按钮不清楚,如果是复位按钮这个程序不可以,如果是保持按钮程序满足所提的要求,只是Q0.0和Q0.1的自锁就不需要了。

网友B:
M0.0没有自锁,所以Q0.0亮一下就灭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首先I0.0和I0.1是复位按钮还是保持按钮不清楚,如...

   I0.0  是启动按钮   I0.1     是停止按钮    Q0.0小灯1   Q0.1  小灯2   ,你现在在看下这个程序,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M0.0没有自锁,所以Q0.0亮一下就灭了

     M0.0  做了自锁    是不是 Q0.0  Q0.1  就不要子锁了

网友C:
你们还没考虑

引用 网友A:
首先I0.0和I0.1是复位按钮还是保持按钮不清楚,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