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变频器安装完成散热器过热报警

楼主(2015-08-20):
求助怎么设置台湾AB变频器参数,哪里有软件,谢谢了

网友A:
散热器过热报警--检查一下冷却风扇哦,啥系列的AB变频器?看说明书即可设置参数啊

楼主:
PowerFLex400P新变频器放置仓库1年多了风扇什么的都是正常,开机运转不到一分钟就散热器过热报警,显示温度140摄氏度,关掉总电源复位开机又正常了,显示37摄氏度,什么原因呢?不敢确定风扇信号线有问题呢,都是新的,没用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