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这是什么电机

楼主(2015-08-20):
各位大神,请问一下,这是一台什么电机,用在什么上的,这种轴没怎么见过,也搞不懂

网友A:
这不就是一台普通的单相带减速机的感应电机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不就是一台普通的单相带减速机的感应电机吗?

网友C:
一台普通的单相带减速机的感应电机

网友D:
YY系列电动机是全封闭式单相电容运转异步电动机

网友E:
这是一台单相220V 0.75KW  4极  速比5:1的普通减速机电机

网友F:
引用 网友E:
这是一台单相220V 0.75KW  4极  速比5:...

网友G:
你觉得这是一台电机吗?楼主。

网友H(2016-11-28):
750W 220V  减速比5比 畜牧设备上用的

网友I(2018-09-25):
这个东西很好,互相学习一下,哈哈

网友J:
就是普通的电动机,与减速机一体的。那种接法就是电机的选转方向如何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