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程序是什么意思,帮我读读吧

楼主(2015-08-20):
这个是S7-300中的一段程序 ,每句都是什么意思

      L     #yw_in

      ITD

      T     #jisuanzhi11

      L     #jisuanzhi11

      DTR

      T     #jisuanzhi1

      L     #jisuanzhi1

      T     #YW_OUTMA

      L     #xiuzzy1

      L     #xiuzzy0

      -R

      T     #jisuanzhi2

      L     #xiuzzx1

      L     #xiuzzx0

      -R

      T     #jisuanzhi3

      A(

      L     #xiuzzqr

      L     1

      ==I

      )

      JNB   _001

      L     #jisuanzhi2

      L     #jisuanzhi3

      /R

      T     #xielv

      AN    OV

      SAVE

      CLR

_001: A     BR

      =     #qr

      L     #xielv

      L     #jisuanzhi1

      *R

      T     #jisuanzhi4

      L     #jisuanzhi4

      T     #YW_out

      A     #YW_high

      JNB   _002

      L     1

      T     #YW_alarm

_002: NOP   0

      AN    #YW_high

      AN    #YW_LOW

      A(

      L     #jisuanzhi4

      L     #YW_h1

      >R

      )

      JNB   _003

      L     2

      T     #YW_alarm

_003: NOP   0

      AN    #YW_high

      AN    #YW_LOW

      A(

      L     #jisuanzhi4

      L     #YW_h1

      <=R

      )

      A(

      L     #jisuanzhi4

      L     #YW_h2

      >R

      )

      JNB   _004

      L     4

      T     #YW_alarm

_004: NOP   0

      AN    #YW_high

      AN    #YW_LOW

      A(

      L     #jisuanzhi4

      L     #YW_h2

      <=R

      )

      A(

      L     #jisuanzhi4

      L     #YW_h3

      >R

      )

      JNB   _005

      L     8

      T     #YW_alarm

_005: NOP   0

      AN    #YW_high

      AN    #YW_LOW

      A(

      L     #jisuanzhi4

      L     #YW_h3

      <=R

      )

      A(

      L     #jisuanzhi4

      L     #yw_l3

      >R

      )

      JNB   _006

      L     0

      T     #YW_alarm

_006: NOP   0

      AN    #YW_high

      AN    #YW_LOW

      A(

      L     #jisuanzhi4

      L     #yw_l3

      <=R

      )

      A(

      L     #jisuanzhi4

      L     #yw_l2

      >R

      )

      JNB   _007

      L     16

      T     #YW_alarm

_007: NOP   0

      AN    #YW_high

      AN    #YW_LOW

      A(

      L     #jisuanzhi4

      L     #yw_l2

      <=R

      )

      A(

      L     #jisuanzhi4

      L     #yw_l1

      >R

      )

      JNB   _008

      L     32

      T     #YW_alarm

_008: NOP   0

      AN    #YW_high

      AN    #YW_LOW

      A(

      L     #jisuanzhi4

      L     #yw_l1

      <=R

      )

      JNB   _009

      L     64

      T     #YW_alarm

_009: NOP   0

      A     #YW_LOW

      JNB   _00a

      L     128

      T     #YW_alarm

_00a: NOP   0

      A     #qr

      JNB   _00b

      L     0

      T     #xiuzzqr

_00b: NOP   0

网友A:
这个只能参考编程手册来对应一下命令,逐个解释一下,然后再连起来分析,参考接线图才能看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