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CAN接线区别

楼主(2015-08-20):
现在想请教一个问题,这两张图的接线有什么区别呢

第二张图就是跟485的接线方式一样是吧(握手连接),那第一张图是怎么接线的呢,怎么感觉都是星型连接呢,实际接线的时候感觉一个样呢

网友A:
区别在于第一种接法从总线到设备有一小段接线,这段线的长度一般不允许太长。

网友B:
can总线走之字型,不能走T字型

网友B:
can总线分叉需要加中继器或者集线器,我司专做can中继器或者集线器,需要联系我13o75348421

楼主:
引用 网友A:
区别在于第一种接法从总线到设备有一小段接线,这段线的长...

能够详细说说吗,是不是都是手拉手的接线呢

网友C(2015-10-19):
第一张好像是总线模式

网友D: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A  区别在于第一种接...

————————————

第一张图中的接线方法,是CAN设备用小段线挂在总线上面。

第二张图中的接线方法,是CAN设备直接串接到总线,即总线从设备的一头进来从另外一头出去。

楼主(2015-12-03):
引用 网友A:
区别在于第一种接法从总线到设备有一小段接线,这段线的长...

抱歉,有段时间没登录了

这个接法得有一个T型连接器才行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can总线走之字型,不能走T字型

接T型分支连接器不就是T字型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回复内容:对: 楼主  回复内容:对:...

两种类型的接法,那一种更好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