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控制卡、传感器、数据采集

楼主(2015-08-20):
要做一个系统,内容包括:控制电机,采集传感器信号,发送开关量信号。其中是否发送开关量信号是由工控机判断的。并且要有一个人机界面来显示采集到的传感器信号数量,设置电机参数,控制起停。

请问,这个系统是采用【工控机】+【PLC】+【人机界面】好,还是【工控机】+【控制卡】+【人机界面】好?

另外,我看到控制卡又有,【开关量控制卡】和【运动控制卡】,这两种是不是分别控制电机和开关量的,没有集成在一起的?

楼主:
是我发错地方了吗?木有大牛愿意来指导一下吗

网友A:
我认为用工控机 PLC 人机方案更好!

网友B:
采用板卡好,你需要采集数据处理。如果采用PLC ,做数据处理这块,相对来说,没板卡方便,还有多一层通信的隔阂。

恩,一般来说板卡,运动控制和普通的开关量肯定是分开的,但是也不贵,如果选择研华的话。

网友B:
还有工控机,不就是人界面吗?

网友C:
用 以太网 模块,DI、DO、 AI、  步进电机控制的 都有,

【开关量控制卡】和【运动控制卡】集成的 也有的,下图就是 集成 在 一起的:

5路步进电机位置控制器(有限位开关输入)+16点继电器DO扩展模块

详细见: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spm=a1z10.5-c.w4002-10111967135.16.0DOOUG&id=41250200208

楼主:
回复内容:是这样的,人机界面是一个单独的操作界面,很明晰地显示启停控制按钮和计数等,工控机是用来跑数据处理的软件的。还有,我的电机只是在启动前设置速度,运行时速度不需要改变,这样用什么样的运动板卡好呢?

引用 网友B:
还有工控机,不就是人界面吗?

网友D: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是这样的,人机界面是一个单独的操作界面,很明...

用研华最低端的,PCI-1220就OK了,两轴的

网友E:
你工控是的人机界面打算是液晶还是LED显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