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dows7运行CX-Programmer9.3 在线模拟用不了

楼主(2015-08-20):
主大神指点。。。。。。。

网友A:
系统如果是64bit,请安装对应的64位软件,如果是32bit,可能是部分组件安装失败,一般是和其他软件冲突,可以试着卸载重装

楼主:
引用 网友A:
系统如果是64bit,请安装对应的64位软件,如果是3...

 是32位的,卸载重装N次了,还是不行。。。。。。晕死。。。。

楼主:
现在连卸载都卸不了。。。。。。。

网友B:
欧姆龙软件卸载要用欧姆龙专用卸载软件来卸载否则将无法重新安装,只能重新做操作系统才能安装了。用欧姆龙CXONE v4.31版编程软件吧,去下面网址看看吧。

http://bbs.gongkong.com/d/201501/603576_1.s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B:
欧姆龙软件卸载要用欧姆龙专用卸载软件来卸载否则将无法重...

 你有卸载软件吗?求助。。。。。

网友B:
有去下面网址看看吧。

http://bbs.gongkong.com/d/201307/517509_1.shtml

楼主:
对: fsjnzhouyan 有去下面网址看看吧。http://bbs.gongko... 内容的回安装了NET还是不行   你们的Windows7

网友C:
我的cx-p9.2在线模拟时下载plc失败,提示:不能把符号下载到指定区域,如果传送目标是一个文件卡,检查文件卡是否已插入。

楼主:
引用 网友B:
欧姆龙软件卸载要用欧姆龙专用卸载软件来卸载否则将无法重...

 下载了半天安装了半天可以用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