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对高压电机定子进行检修

楼主(2015-08-20):
高压电机定子应按以下步骤检修:

1 检查定子引线及线鼻子、接线柱,绝缘应良好,无过热现象,出线瓷瓶坚固、无裂纹;

2 用敲击法检查槽楔是否松动,垫条是否跑出;

3 定子铁芯应坚固、平整、无毛刺和锈斑现象,压铁无断裂、掉块,通风沟干净通畅,检查定子铁芯与机座连接螺丝是否紧固;

4 检查定子线圈绝缘表面应清洁、不起泡、无裂纹及过热现象;

5 匝间短路故障处理

6 当铁芯端沿轴向外张开时,须用二块钢板制成的圆盘压在铁芯的两侧,用双头螺栓夹紧,压力按铁芯面积为20kg/cm2。

7 对于过热的定子铁芯须先进行温升试验,然后决定是否修理。

8 拆开铁芯硅钢片时,必须注意对齐硅钢片的定位孔、硅钢片的排列顺序,并除去硅钢片和槽边缘上的毛刺;用汽油洗净并烘干,然后用稀释过的”1611”号绝缘漆在硅钢片上两面薄薄涂上再干燥。

9 铁芯局部烧毁根据实际情况加以修复,清除片间短路情况。

10 拆除旧线圈时,应将电机在烘炉中加热或用电流法加热线圈,加热温度不宜超过110℃;加热后逐步打出槽楔 ,拆下各线圈。

11 拆线圈必须详细记录下列数据:

(1)电机的型号、制造厂和出厂编号;

(2)电机的容量、电压、电流、频率、温升、绝缘等级、转速、负载率;

(3)铁芯的内径、外径、长度、通风道的数目和尺寸、槽数、槽的形状和尺寸;

(4)导线的片号线径、截面积、每槽中的导线数、并联根数、节距、匝数;

(5)线圈的形状、尺寸和数量;

(6)线圈和槽内各部分的绝缘材料、尺寸、厚度和数量;

(7)线圈的接线图;

(8)引出线的材料、截面积和牌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