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伺服驱动的常开常闭问题

楼主(2015-08-20):
台达伺服驱动的A常开B常闭什么意思?比如我设置P2-22=007,即DO5+是报警输出,因为百位是0,则是常闭接点,那是不是说一开机DO5+和DO5-为闭合的,给DO5-通0V的电压,一开机的情况下,Do5+为0V,一旦报警后,就会变成常开,有24V的电压信号输出?我是伺服新手,求指点,谢谢大家。

网友A:
伺服报警信号一般都选择常闭型。

网友B:
报警信号在自动化设计里面一般都是选择闭点的,这样的安全性好些!!

楼主:
谢谢热心工控好友的回答。其实我想知道的是常开常闭的两端是什么,比如,常闭是不是DO5+、DO5-都与COM-相连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