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改欧姆龙PLC的IP网关和DNS

楼主(2015-08-20):
1、打开软件 CX-Programmer

2、PLC--直接在线--CP1L以太网在线

点击确定

中间会弹出个“是否上载程序的确定框”,可点击“确定”

完成之后的界面如下:

3、设置

    连接完成后,在左侧会出现PLC的一些信息,双击“设置”,如下图

4、从PLC上传设置信息(选项----从PLC传送)

5、以太网设置(将选项卡往右侧移动,点击“内置以太网”选项卡)

可在在此处配置IP、子网掩码、网关

(注:若重新配置IP地址,FINS节点号要与IP地址的最后一位相同。)

在IP路由表处配置网关,在DNS设置处配置DNS信息。

6、网关配置

 点击“Ins”

上面的IP地址输入:0.0.0.0(自适应)

下面的路由器IP地址输入,从PLC出来的第一个交换机的地址信息。

7、下载至PLC

 设置完成后,将设置的信息下载至PLC

选项-----传送到PLC

或弹出一个选择下载以太网配置和端口配置到PLC的勾选框,

8、断电重启

   配置信息下载到PLC后,将PLC断电重启(断电时间最好长于10s),重启之后,配置信息生效。重启之后,可以重新连接PLC,查看配置信息是否正确。

网友A(2020-07-16):
什么程序?发点详细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