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德汉光栅尺脏污信号与西门子驱动

楼主(2015-08-20):
西门子驱动611U与伺服电机连接带着光栅尺反馈。为什么有时候会出现脏污信号报警呢?有什么需要问的我学习下啊。。。请各位大神帮忙。。。

网友A(2015-11-18):
你问的什么意思?要学习脏污报警?没这个报警啊,一般报警就是数值显示乱跳,比如你只有10米行程,数值显示几千mm了,而且此时你根本回不了零位了啊!一般你用无水乙醇加无纺布用细木棒擦拭尺盒里的钢尺,把读数头拿出来擦!你如果会装的话可以把钢尺拿出来擦,但是光栅尺安装很重要,装的时候要有工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问的什么意思?要学习脏污报警?没这个报警啊,一般报警...

脏污报警是系统发出来了的。。。

希望是信号不稳定或者不干净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