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B多传变频器的问题ACS800-107-0320-7

楼主(2015-08-20):
ACS800-107-0320-7  传动 最先是报2340,用户从另一个柜子拉了一样的模块上去,能正常运行。判断原来的模块有问题。将坏的模块更换了IGBT AINT 重新上电后,在运行时模块的上方就是直流隔离开关处,有异响,就是随着频率增加电流声音越响。滋滋滋的。。。。刚开时以为换过IGBT的模块有问题,就将另一块好的模块换上去,也是滋滋滋的。。。。。将换过IGBT的模块到换到另一个柜子里,运行,都正常。

  现在隔离开关,也和好柜的对调过,还是一样,运行就是随着频率的上升电流越大,声音滋滋滋的越大,声音不是从模块里面传出的,是直流隔离开关传出的声音。哎,现在模块上的东西都换完了,还是一样的,不知道怎么解决,求高手啊。。怀疑电机了。。。

网友A:
直流隔离开关的声音,是电磁线圈的声音么?

网友A:
或者是安装位置有共振或者固定螺丝有松动?

网友B:
应该不是电机问题,有没有测量过直流电压是多少?是否正常?

整流柜和逆变柜两部分,也许问题在逆变柜这边,仔细检查一下

楼主:
故障已处理好了,为电机电缆在其中有一相绝缘不好。在静态测量都没有问题,但是在经过电流后有对地的情况。因为电机地和柜子的地是在一起的,所以电流随频率上去的时候,隔离开关对地放电的声音。处理了电机的电缆,已正常运行。

网友B:
引用 楼主:
故障已处理好了,为电机电缆在其中有一相绝缘不好。在静态...

这样的情况啊,楼主方便发图片吗?非常想看看这个隔离开关装在哪个位置?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