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安川机器人操作

楼主(2015-08-20):
如何通过示教器,操作机器人在纸上画出一个圆。。用了movc指令只能是椭圆。。

网友A:
画圆是可以画的,只是需要一个特殊的工装,将机械臂调整到一定的角度,比如说安川6轴机器人,在最末端的T轴安装一个相对中心有偏心的笔,将机械臂调整到T轴的中心线垂直于纸平面,然后只需要将T轴旋转360度就可以出来圆了,这是一个最简单有效的方法,也是挺死板的。如果是想六轴联动画圆这个没接触过。

网友B:
尊敬的客户:

    您好!

    原因:

    1. 机器人原点不准确;

    2. TCP设定不准确。

 此致

----------------------------------------------------------------------
安川电机 客户咨询中心
上海市卢湾区湖滨路222号 企业天地一号路22楼
TEL: 400-821-3680     FAX: 86-21-53852008
Email:customer@yaskawa.com.cn

安川机器人技术热线:021-36567900*206

<受理时间>

9:00~11:30/12:30~16:30

----------------------------------------------------------------------

网友C(2015-09-22):
安川客服:

       你好,如果一根钢管齐切之后,需要用六轴机器人上装一个风磨笔,然后机器人怎么编程才可以给这个切了之后的钢管倒角啊,能不能说说具体的方法啊,谢谢

网友D:
您好!  如果工装没有问题的话,问题可能出现在编程,MOVC命令花园至少需要5个MOVC指令,另外,就是如上边所说,您的原点位置丢失或者是工具校验没有做好。

网友E(2015-12-02):
引用 网友D:
您好!  如果工装没有问题的话,问题可能出现在编程,M...

楼上说的对啊,说明书里有关于圆弧指令的使用方法,三点定位一个圆弧,然后需要一个停顿的转变,再继续下半个圆弧,连续给圆弧指令的话,系统计算错误;

网友F(2019-01-11):
牛,很牛的讲解!

网友G:
多谢楼主  看一下  谢谢

网友H(2019-04-03):
刚开始学习安川机器人,多了解些!

网友I(2019-11-04):
非常适合新手

网友J(2025-03-31):
很好的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