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种电机维修检查以及处理办法

楼主(2015-08-21):
 特种电机维修的检查与处理,是跟普通的电机是不一样的,那么下面就由小编来为您详细介绍的一下需要检查以及处理的办法是什么吧:

1、特种电机维修的检查方法

  在许多的检查方法中,万用表检查法和兆欧表检查法比较常见。这也是判断电动机应当如何进行维修的条件之一。因此,家中应备有万用表和兆欧表。在电机损坏时,及时进行检查和判断,以便在进行电机维修之前提供有效的信息。

特种电机维修

2、特种电机维修的处理方法

      我们都知道特种电机维修故障应送到维修站进行修理,可是,若不能及时送至维修站,应该将其放置于干燥避光的地方,适当的对绕组进行检查,与维修员通话并按指挥进行处理,切勿拆修机器或是放置不管。

网友A:
特种电机的检查方法,首先看外观是否有一样,然后听声音是否有异常动静,在检查电路是否正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