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扫码枪的部分

楼主(2015-08-21):
大神,我问一下,扫描枪的部分,现在我有个案子用到扫描枪,扫的是条形码,判别后面的四位数字,工业扫码枪上的接口是232的,我想问一下,我PLC是FX3U,我需要加一个通讯板上去,但问题是,扫描之后,它里面的数字是怎么定义的,比如,扫码枪现在扫到的是1234,PLC是靠什么接受的,接受的数字是不是1234,又是怎么对应的

网友A:
要加232通讯板,查看通讯协议

网友B:
你要查看哪些寄存器是存你扫描的数的,接收的数还是1234.三菱通讯手册应该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