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移位指令

楼主(2015-08-21):
请教各位工程师,PLC的移位指令,各位工程师一般都会在什么情况下使用它?

网友A:
我这里是在处理故障代码的时候用到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这里是在处理故障代码的时候用到

能不能详细点说明下工作过程呢?师傅。

网友B:
在左右跑马彩灯控制用左右移位指令程序就很简单了,有兴趣可以到下面网址看看。

http://bbs.gkong.com/archive.aspx?id=405003

网友C:
我用于各工作站的启动信号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用于各工作站的启动信号

能不能说一下工作过程呢,师傅

网友D:
用得较少。

在与其他设备做编码的时候使用了移位指令。比如当约定16条报文共用一个ID时,区分具体是那一条报文可以借用每条报文中部分字地址的最高位组成约定的编码,最后解析的时候需要移位重新组成编码就使用了移位指令。

网友E:
嗯,这个移位也算是高频指令了,你这样问应该是新手,这会儿有时间多打些字帮帮你吧,我几乎每次编程必用,清料,不良品排出都用得到,给你简单说一下吧,概括来说就是状态的记录功能。   类三菱PLC

举个设备清料过程:产品加工设备,生产中轨道里总共有8个产品,进一个包装一个,所以一直是8个,可以理解有8个加工步骤,产品的移动靠拨爪,等距移动。——位左移指令—临时写的有错误见谅啊—————不知道能不能看清楚,写出来吧

LD M10(清料中)

ANDP M20(拨爪移送)

SFTL M8000 M1 K8 K1

LD M8

SET M30(设备停止)

RST M10————————复位清料状态,设备自动停止运行。

按下清料键后,新产品不再进入轨道,拨爪每拨一次轨道里就少一个产品同时把1(M8000常闭的)传送给M1至M8对应的一位,M1至M8的状态变化为10000000,11000000,11100000......  11111110,11111111。当拨爪拨动第8次时,M8被置1,执行后面的指令,复位清料状态,设备自动停止运行。

————————上面的是最简单的用法了,就是按触摸屏的清料键,设备马上停止产品进入(这个功能不多说了反正你知道不进产品就行了),然后把轨道里的产品正常加工完成并全部推出轨道,之后设备不再做多余的动作,自动停止

   当然还有额外的功能,也是防止设备做多余动作,做无用功,浪费,如下:

M1为1时,加工工序1停止

LD M1

RST M60(工序1允许运行标志)

M2为1时,加工工序2停止

M3为1时,加工工序3停止

……

——————好了,不懂自己再琢磨吧,做程序就要自己多想,多总结别人的程序,在升级 改造为自己的,上面我只是举一个移位指令的简单用法,还有2个移位、3个移位同时移位且相互影响控制的复杂编程方法,这你也不用现在搞懂,程序是为解决问题而生的,没有设备为载体的程序算是空想吧,是没意义的,你要做的就是把基础(就像我上面的举例)打牢,总结出足够多的程序算法和思路,以后遇到问题再扩展就好了,因为人的精力是有限的,别人遇到的问题你可能一辈子也遇不到。

我有一肚子的算法,还怕写不出漂亮的程序?!

楼主:
引用 网友E:
嗯,这个移位也算是高频指令了,你这样问应该是新手,这会...

感谢龙师傅!

网友F:
引用 网友E:
嗯,这个移位也算是高频指令了,你这样问应该是新手,这会...

龙师傅您好,我想问一下,M8000是什么,M可以随意给吗?我刚学台达PLC,请多指教

网友G:
生产线内生产不同型号的产品,为简洁程序设备内共用地址,生产不同产品就把不同的数据进行共用地址数据的擦写

楼主:
引用 网友F:
回复内容:对: 网友E  嗯,这个移位也算是高频指令...

M8000就是RUN时为1啊。把1移位

网友H:
看看,这个必须顶,狠狠的顶

网友I(2016-05-28):
在多工位的时候,这个指令很实用的,

网友J(2018-03-15):
很好的 谢谢大师指导

网友K(2018-06-08):
引用 网友E:
嗯,这个移位也算是高频指令了,你这样问应该是新手,这会...

师傅,这个指令用在分割器上面可以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