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伺服电机报011故障

楼主(2015-08-21):
  公司机械手臂采用的台达伺服系统,昨日Z轴伺服驱动器上报011故障,查看使用说明书,说是编码器位置问题,检查线路和接口都正常,是不是能确认是伺服电机有问题呢?

网友A:
不是,台达伺服遇到过很多次这个问题,是编码器信号线屏蔽没有处理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