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P运动控制器加装AI/AO模块后模拟量问题

楼主(2015-08-21):
用的MP2200控制器,但是模拟量输入信号一直收不到。装了又AI/AO模块。一般这种情况的因素有哪些。比如波特率什么的对它有影响吗?

网友A:
尊敬的客户:

    您好!

    检查一下接线,和波特率无关。

 此致

----------------------------------------------------------------------
安川电机 客户咨询中心
上海市卢湾区湖滨路222号 企业天地一号路22楼
TEL: 400-821-3680     FAX: 86-21-53852008
Email:customer@yaskawa.com.cn

安川机器人技术热线:021-36567900*206

<受理时间>

9:00~11:30/12:30~16:30

----------------------------------------------------------------------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尊敬的客户:        您好!        检查...

 服务态度没的说,给个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