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姆龙BCD码

楼主(2015-08-21):
各位师傅,欧姆龙PLC似乎是BCD码跟16进制的常数使用的符号都是“#”号啊,那请问谁知道PLC是怎么区分某个数是代表16进制呢,还是BCD码呢?劳烦相告,谢谢!

网友A:
PLC 根据指令去区分,例如B+,BCD加法,你来个FFFF总不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PLC 根据指令去区分,例如B+,BCD加法,你来个F...

你的回答完美的解决了问题,谢谢!

网友B:
欧姆龙的D区是BIN,T、C有BIN、BCD,例如Tim是BCD,TIMX是BIN

网友C(2016-04-27):
欧姆龙的#代表16进制 &代表十进制

网友D(2016-12-09):
欧姆龙的定时器和计数器都是BCD码

网友E(2017-05-03):
引用 网友A:
PLC 根据指令去区分,例如B+,BCD加法,你来个F...

是这么说的。不过给人的感觉怪怪的,最近才开始用omrom的plc老是弄混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