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侠帮帮我这个迷糊蛋吧

楼主(2015-08-21):
水泵电机6个小时左右就会发热烫手最后过载··现在不明白为什么会这么热电机非常热但是泵体很凉

查了一下电压是450V 跟这个有没有关系呢

网友A:
是不是过载引起的?

网友B:
380v电机电压450肯定过载发热呀

网友C:
    系统过电压烧坏电动机往往都是表现为过电流,因为系统电压过高,电机的铁心工作

在磁饱和状态。随着电压的升高电流会发生急剧增加,最后引起过载保护动作!

网友D:
引用 网友C:
系统过电压烧坏电动机往往都是表现为过电流,因为...

网友E:
电压450怎么来的呀?

电机是额定380V吗?

疑惑

网友F:
电压高是因为上一级变压器的原因  变压器二次侧电压可以向下 调

网友G:
看下电流是多少,使电机发热的是电流而不是电压,在同样负载之下电压升高电流是会下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