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梯三方对讲,电梯无线对讲

楼主(2015-08-21):
一.互联创科技HLC-12S型系统概述:

HLC-12S型FM数控无线电梯对讲呼叫系统是我公司推出的FM无线的升级产品,是在成熟的FM调频的基础上设计的一款针对中端市场的一款产品,在原有FM的基础上增加了显示功能,能以阿拉伯数字的形式显示具体电梯号码。具有群呼巡检等一系列功能

二、HLC-12S无线对讲功能介绍(FM数控电梯无线对讲)

1、呼叫

当电梯使用过程中发生故障停机或停电困人等意外情况时电梯乘客可轻按“呼叫”键向值班室发出呼叫信号,电梯轿厢将自动播放提前录制的安慰语音。

2、特点:

    乘客一键自动报警、语音录音播放,无需其它操作,安全快捷高效;

管理中心警声、数字液晶显示、语音提示呼叫方位与示警,能第一时间得知具体的电梯;

3、优势

     一键式呼叫、方便快捷,能有效解决监控中心、机房、轿厢、轿顶、坑底五方对讲通话。无须布线大量节约了昂贵的线路成本;无须布线大量节约了线路铺设高额的施工成本;大量节约了由于线路故障、老化等因素而带来的维护成本;完全杜绝了由于铺设线路而带来的对楼宇及道路的破坏;监控中心位置可以根据需要任意调整,无需任何线路调整;整个系统施工极为简单、施工周期短、见效快;无线距离覆盖范围广,在3公里半径内抗干扰能力强、音质清晰。主机液晶显示,外观精美,大方,无干扰,采用编码,软件,双重抗干扰技术。

(一)、HLC-12S值班室主机功能介绍

        1.可以单独呼叫每部电梯。

      2,可以单独呼叫某一台多路分机的其他电梯(如:0881,0102)。

      3、可以单独接收每部电梯呼叫(主机显示0881,0882,或者0010,0101,0102)。

      4、可以同时呼叫所有电梯。

      5、有独特的双编码加密防止干扰

      6.单一主机最多控制4000部电梯。

      8.可同时设定多个相同主机。

      9.按群呼键可以对所有电梯进行群呼

(二)、HLC-12S分机功能介绍

      1、分机自带电梯呼叫录音功能,紧急呼叫时可自动播放录音。

      2、加密功能,双重加密。

      3、交换机识别功能,每部交换机自带的四部电梯可以一一对应,主机一一显示。

      4、一栋楼只需要用一个分机,分机最多可带四部电梯,主机可以一一分辨具体哪一部电梯

      5、FM通讯传输模式,通话质量相对较好。

      6、安装简单操作易懂。

三.使用安装说明及注意事项

 (一)值班室主机安装注意事项

        1、必须首先固定好天线位置并和主机对接,禁止先接电源后接天线,容易烧坏主机发射模块。

      2、天线尽量放在值班室楼顶朝向分机所在方向最佳,天线不可靠近墙面贴放,会导致信号衰减。

      3、天线和主机接头一定要拎紧,接触不良容易导致信号不稳定或者烧坏主机发射模块。

      4、保持电源始终有电并稳定在12V左右,不然会导致信号连接中断。

      5、主机可放置在桌上或者固定在墙上,主机防水防晒,温度不可过高,影响产品寿命。

(二)数字无线分机安装注意事项:

      将分机安装在机房窗口或者门口

      将天线伸至楼顶固定并朝向值班室方向。

      将随行电缆延长只分机相应端口处和机器自带接头对接。

      注意黄绿线的对接。

      注意防水和防晒。

      每个分机都有相应的分机号,如12号楼一单元,请对号安装。

      分机上每个端口都有相应的电梯号,如:1号电梯。。请对号安装。

四、主要设备技术参数:

1.值班室FM数控主机

      可接电梯数量:4000部

      信道数:1000

      传输模式:FM无线双工

      频率:410-470

      功率:≤5瓦

      工作电压:12.5-13.5V

      工作电流:3.5A

      待机电压:12V

      待机电流:120MA

      传输距离:3000m。

      工作温度范围:-30---+70

2、机房FM数控无线分机

      可接电梯数量:4部

      信道数:1000

      传输模式:FM无线双工

      频率:410-470

      功率:≤5瓦

      工作电压:12V

      工作电流:3.5A

      待机电压:12V

      待机电流:140-170MA

      传输距离:3000m。

3.UPS电源

      工作电压:12V

      工作电流:3.5A

      待机时间:24小时

      类别:UPS

4、机房电话

      线制:四线制

      工作电压:12V

      电流:35MA

5、轿厢副机

      工作电压:12V

      工作电流:35MA

      待机电压:2.4-2.7

      待机电流:12MA

      副机音量:>60db。

      线路允许最大值<45欧姆。

      工作温度范围:-30---+70

      信噪比、优于3db。

6、轿顶底坑副机

      线制:两线制

      工作电压:12V

      工作电流:18MA

      待机电压:2.4-2.7V

      待机电流:12MA

      副机音量:>60db。

      线路允许最大值<45欧姆。

五.常见问题及解决方案

1、天线不够长

    将机器移至窗口或者和厂家联系加长天线,千万不可私自剪接天线

2、分机呼叫主机无反应

    1.将主机和分机天线移至窗外(楼顶最佳)

    2.检查电源和天线是否接好

    3.检查随行电缆是否畅通,

    4.换一台分机测试

3、分机呼叫主机断线

    将天线移至窗外或者楼顶,检查电源是否12伏,天线是否连接牢固

4、只能单方通话

    检查黄绿线是否接反

5、有杂音

    检查线路是否接有其他设备如:原有五方通话,或天线是否安装合适

6、通话声音小

    检查音量开关是否调的太小

通话不正常或者警铃长鸣 可能是呼叫按钮带电造成,请详细阅读呼叫按钮带电连接方法

六.对码指导

1、分机接收码操作:分机断电后,按住录音键不松手,然后分机通电直到发出一声确认音,指示灯闪,等待中控机发码给分机,

2、中控机发射吗操作:中控机断电后,按住对码键不松手,然后通电直到发出一声确认音,指示灯闪,然后选择数字键为分机号,再按呼叫键发送码,

此号码发射完毕。听到中控机和分机都有嘀一声接收成功,分机接收号码完毕。

七.安装使用禁止事项

为了让客户安全的使用本产品,以下情况请注意

      切勿在天线连接好前进行呼叫。

      切勿在电源关闭前,带电拔下天线。

      切勿私拆、改装本产品。

      请保持本系统处在一个干燥,稳定的环境。

      政府禁止使用的区域内请不要使用

      此设备为电梯专用,请不要用于其他场所

警告

易爆环境不可使用。

不可在加油站、飞机场附近使用。

不可在部队附近使用本产品。

不可在标有‘无线电禁止‘的场所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