压力变送器在储罐底部的运用

楼主(2015-08-21):
条件:
1.储罐为内部液体与大气接触。
2.储罐底部安装有压力变送器,通过检查压力计算流量。
3.储罐为弧形封头桶底。
4.储罐底部布置有出料口和出料气动球阀,以及转子泵。
5.液体有一定粘度,密度1.02左右,流体状态类似比较稀的蜂蜜。
问题:
出料的时候,阀开泵开,这个时候出料到另一个罐体,也是敞口式的罐子,此时压力变送器由正压直接变为负压(泵的自吸力),那么通过计算而来的液位就直接指向与零(PLC读压力变送器值换算),但实际液位不是如此。
有什么方案去解决泵的自吸力带来的负压对压力变送器读值的影响呢?

给泵加变频器算是一个,通过调整泵转速,而调整泵排量,可以尽可能的减小泵自吸力对变送器影响,那么没有变频器的情况下呢?

图中法兰盘后面就接着泵。

网友A:
变送器安装不正确,不能安装在出料口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变送器安装不正确,不能安装在出料口

只能装在桶底部?这样桶底要加工就很麻烦了,有什么办法解决么?

网友B:
1、楼上有位小哥哥讲安装位置不对,,,正解 。。。放空出口位是负压

2、可以换静压法投入式液位计,扔大桶里测压测液位呀

   图说:

3、如果需要资料,可给俺发邮件索取,010203@126.com

4、俺村还有任意罐体在线液位储量仪,也许对您计算流量,帮助巨大

   这个帖子可参考

   http://bbs.gongkong.com/d/201103/368962_1.s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B:
1、楼上有位小哥哥讲安装位置不对,,,正解 。。。放空...

桶里面有搅拌桨,不能用投入式的。若坚持要这么安装的话,还有什么办法解决么?》

网友B:
引用 楼主:
..

1、搅拌桨,会紧贴着罐壁的么?,,,有4厘米间距呢,就可以下根管子么,

       液位探头顺管子放下去即可

       方法参阅这个图

2、“若坚持要这么安装的话”,,,嘎嘎嘎 。。。。。。

3、您可以在旁的地方,开个口安装压变的么,避开出料这根管安装,不就木事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