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帮忙SoMachine连接

楼主(2015-08-21):
SoMachine连接PLC,我这边是TM218。在使用空白项启动时,在配置里面,找不到TM218这个设备,请问是怎么回事?

网友A:
安装软件的时候没有安装M218

网友B(2017-07-10):
M218是专为大陆开发的 要单独加载才有

网友C:
先把积分攒够了 100条评论啊

网友D(2018-11-01):
我晕,1元钱100积分,攒积分累死

网友E:
安装软件的时候没有安装M218,需要后续加载或重新安装再次勾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