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气控制柜布线的方法

楼主(2015-08-21):
一:关于电器部分:

1. 小型断路器输入侧与输出侧接线倒置。

2. 电器部品线圈电压与图纸之电压不相符,特别是小型继电器及指示灯之电压易错。

3.电器的正负极性接反,直流电器的内部有很多元件是有正负极性的,比如:电解电容,晶体管,集成电路等....这些元件对正负极性是非常敏感的,一旦加载负压的时候就很容易烧毁。

二:关于端子压接:

1.线与端子之间未压紧:

线与端子之间需压紧,主要是防止他们之间接触电阻过大,当大的电流通过时,在接触处,形成一个较大发热体,从而加速接触表面迅速氧化,进一步加大接触电阻。出现此种情况,对于信号线会造成信息时断时续。对于动力回路,会烧毁器件及整个控制盘。

处理:端子压着之后用以适当的力气拉扯,如遇大功率动力回路,需用液压钳选择当前线径模具逐级向下换取,直至端子与导线无缝隙为止。

2. 线径与端子规格不相符:

当线与端子不相符时,虽然我们感觉到线已拉不出来,但此时线与端子之间的接触为点接触,接触电阻还是非常大。还是会造成以上所提到的现象产生。

处理:如遇松动的端子或线径与端子不符时,导线接头必须回折方才进行压着,增加接触面积及防止松动。

三:关于端子插入电器部位:

1. 将线插入小型断路器接线桩下部,通过反向拧紧螺栓来锁紧端子。表面上看线已压牢在断路器上,其实因端子与断路器端桩未充分接触,仍为虚接。

2.端子侧翻或与电器部品接线处不匹配,加再大的力,端子端面亦与部品接线处导电不能充分接触。

3. 动力回路接线时,色套或线码套入过前,从而直接压在电器部品导电部,造成线与电器部品导电部悬空,未充分接触。

4. 将端子接入电器部位时,同一部位接入超过两根以上导线,表面上看导线以牢牢连接与电器部品。其实因夹在中间部位的导线接触面积减少,如引起发热等现象产生。

四:关于接线时的紧固:

1. 螺栓螺母损坏变形,不要用老虎钳紧固或松动螺栓螺母,以防造成损坏,用活口扳手时要调整好开口,防止将螺栓螺母损坏变形,造成不易拆装。

2. 发现难于拆卸的螺栓螺母,不要鲁莽行事,防止造成变形更难于拆卸,应给予适当敲打,或加螺丝松动剂稍后再进行拆卸。

3. 螺丝刀与螺丝打滑,用螺丝刀紧固或松动螺丝时,必须用力使螺丝刀顶紧螺丝,然后再进行紧固或松动,防止螺丝刀与螺丝打滑,造成螺丝损伤不易拆装。

4. 螺栓螺母滑扣,紧固接线用力要适中,防止用力过大将螺栓螺母滑扣。

五:关于接线:

1. 接线作业时铜屑掉入重要电器内,此时我们需特别注意,因为当铜屑掉入电器内是我们看不到也检查不出来的重大隐患。

六:关于电控箱器件安装:

1. 箱内散热风机进排风方向弄错,电控箱因属密封性较好,其箱内发热元件放热需通过散热风机完成,如长时间未对箱内元件对外放热,箱内温度过热会影响系统的稳定性。

2. 底板器件安装时用螺母或其它不能以正面拆卸的方式固定,元器件固定时应本着检修,拆卸方便等原则。

网友A:
看完这个在结合工作中实际做的,感受更深刻了,楼主的概括能力还是很强的,

网友B(2018-02-28):
端子接线时,接完后需要适力拉扯以测试接线是否牢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