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气控制柜的布线工艺

楼主(2015-08-21):
1、按电气原理图施工、连线正确。2、二次线的连接(包括螺栓连接、插接、焊接等)均应牢固可靠,线束应横平 竖直,配置坚牢,层次分明,整齐美观。同一合同同一型号规格的控制柜元件安装位置及布线方式应一致。
3、采用线束布线时固定线束应横平竖直布置并应捆扎和固定,捆扎间距不宜大于100mm,水平线束固定间距不宜大于300mm,垂直线束固定间距不宜大于400mm。 配电柜
4、同一列器件的线号读向尽量保持一致。惯例为从左到右,从下到上,从内到外。
5、二次线截面积要求:
单股导线 不小于1.5mm2
多股导线 不小于1.0mm2
弱电回路 不小于0.5mm2
电流回路 不小于2.5mm2
保护接地线 不小于2.5mm2
6、所有二次回路连接导线中间不应有接头,连接头只能位于器件的接线端子或接线端子排上。
7、每个电器元件的接点最多允许接2 根线。每个端子的接线点一般不宜接二根导线,特殊情况时如果必须接两根导线,则连接必须可靠。 开关柜
8、二次线应远离飞弧元件,并不得防碍电器的操作 。
9、电流表与分流器的连线之间不得经过端子,其线长不得超过3 米。
10、电流回路宜经过试验端子接至测量仪表。
11、多股导线端部应加冷压端头接线。弱电回路中截面面积小于1m㎡的单股导线应采用锡焊或其它合适的方式接线。
12、二次线不得从母线相间穿过。
13、回拉式弹簧端子的联接:
   1)硬导线的剥线长度: 10 mm左右;
   2)软导线应套上线鼻子压紧后后再插到端子,注意铜线芯不要露出线鼻子且要压实;
3)导线插入端子口中,直到感觉到导线已插到底部 ,上部不能露铜。
14、屏蔽电缆的连接
   拧紧屏蔽线至约15 mm 长为上;
   用线鼻子把导线与屏蔽压在一起;
   压过的线回折在绝缘导线外层上;
   屏蔽线采用单端接地。
15、用热缩管固定导线连接的部分。

网友A:
欢迎连载!谢谢楼主

网友B:
不错的资料,已下载了.

网友C(2016-02-29):
谢谢资源共享,点赞。

网友D(2016-04-08):
引用 网友A:
欢迎连载!谢谢楼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