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伺服?小白求指导!!

楼主(2015-08-21):
 如题,现在想用西门子300(cpu313c暂定)控制十几台伺服,准备用西门子伺服,有一些问题请教:

  控制方式为速度控制,但需要通过脉冲反馈来记录位置。

  1,若不用通讯直接用模块控制可不可以,用模拟量输出模块给速度,用高速计数模块(fm350-2)来反馈脉冲数这样可行吗?

  2,用通讯控制,直接用通讯写控制字数据字并读取脉冲这样可以吗,如果可以通讯该怎么配?!!cpu需不需要换成312c-2dp?通讯方式是怎么样的?十几台伺服中有同时动作的,通讯有先后顺序(轮询)吗?

  3,用模拟量模块加通讯控制,模块给速度,通讯读脉冲,这样可行不?3种方式哪种较好?

  4,西门子simotion与西门子伺服到底是个什么关系?与西门子plc又是什么关系?西门子伺服是用西门子plc控制还是simotion SCOUT控制?   能否推荐个西门子伺服系列型号?

  5,西门子的伺服价格大概比安川 松下贵多少?

网友A(2016-12-10):
v看看,学习一下。工作中是否可以更好应用普罗菲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