增量式旋转编码器读取位移的问题

楼主(2015-08-21):
求高手指点,关于增量式旋转编码器A A- B B-  Z Z-的三相,怎么接线,程序怎么编写去计算位移量呢,谢谢!!!!!!!

网友A:
1、接线实际就是A A- B B-,接线图需要参照该编码器接线图,例如有的可以直接5-24V通用,有的在12-24V需要加接限流电阻,

2、程序简单,直接启动高速计数器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A:
1、接线实际就是A A- B B-,接线图需要参照该编...

 非常感谢,明天去试一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