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析开关柜订货常见问题应用

楼主(2015-08-22):
1.电源进线和馈出线的接线方式――
  开关柜上常规的进出线基本有二种连接方式:(1)进出线电缆在电缆室连接,(2)进出线由柜顶穿墙套管引出,并与母线桥架相连或者母线桥架再经穿墙套管与架空线连接。也有少数用户,电缆通过电缆架由柜顶引入,在柜内连接,或者在柜顶连接,另设安全网架。用户在订货时虽然提供了一次系统图和标准方案,但进出线方式不可能完全表达得十分清楚,用户应该根据现场实际安装要求在技术协议中加以说明为妥,免得到现场安装时发生困难。
  2.柜体排列平面布置图――
  柜体排列次序及操作面的位置是制造厂在考虑制作柜内隔板、终端护板、母线分段支架等问题时的正确施工依据,平面布置图要与现场进出线的实际位置吻合,尤其是要正确表示出柜体的操作面方向,才能使高压柜到达现场后能顺利进行安装。往往起先不予重视,设备到达现场后,发觉与现场要求不符合,最后导致返工。
  3.断路器开断容量的正确选择――
  在一次系统图上,所选用的断路器,除了表明断路器型号、额定工作电压、额定工作电流外还必须选定断路器的开断容量。有的用户图纸,断路器开断容量不选定,使制造厂进行工程设计时带来困难,因为开断容量的选择要依据系统短路参数来选定,若制造厂不了解系统短路参数是很难作出正确选择的。还有些用户图纸,不考虑系统短路参数情况,盲目的选择高开断参数,造成不必要的浪费资金。所以正确的选择开断容量是很重要,既要保证安全运行,又要考虑到降低产品的成本。
  4.高压电容器组的连接方式――
  高压电容器组的连接方式,在国标GB50227-95中就明确规定“高压电容器组宜采用单星形接线或双星型接线。在中性点非直接接地的电网中,星型接线电容器组的中性点不应接地。”但有些用户的一次系统图中、电容器组还是采用三角形连接,由于三角形连接的电容器组,当发生全击穿短路故障时,容易发生电容器组爆炸起火事故。而星型连接的电容器组发生全击穿短路故障时,故障电流受到健全相电容器组的限止,因此高压并联电容器组,不论其容量大小,均应选用单星型或双星型接线方式。
  5.所用变压器高压熔断器的选择――
  6~10KV工厂企业变配电系统中,所用变容量大多选择30~50仟伏安,变压器高压侧一般选择熔丝保护。按常规100仟伏安以下的变压器,高压侧熔丝可按2~3倍额定电流选择,但由于小容量熔丝的机械强度差,往往难以承受合闸时的涌流冲击而熔断,所以100仟伏安以下所用变可选用10安培熔丝作变压器内部或高压侧出线套管发生短路故障时的保护措施。而所用变过负荷保护应由低压侧空气断路器上的过载元件或熔断熔断器来执行。
  6.主母线的选择――
  主母线的材料和规格应在一次系统图上表明,但有些用户的一次系统图缺少主母线规格,有的以宽代窄。母线的合理选择除了满足能长期通过额定工作电流时,其温升在允许范围内,同时当系统发生短路故障时,能经受动热稳定的考验。该项计算工作,应由设计单位在设计一次系统图时,一并进行。
  7.高海拔地区元器件的选择――
  当海拔升高时空气密度降低,散热条件变坏,高压元器件在运行中温升要增加,但空气温度随着海拔高度的增加而相应递减。因此高压元器件在高海拔地区使用时其额定电流可保持不变。但随着海拔的升高,气压也随之降低,空气绝缘强度也在减弱,使元器件外表绝缘强度也随之减弱。当海拔在1000~2000米时,对于6~10千伏等级的高压元器件,因其绝缘尚有一定裕度,在实际运行中未发现由于高海拔影响而造成绝缘击穿事故。因此当产品使用在1000~2000米时,可按一般产品选用。当海拔在2000米以上时,要采取措施,如元器件选用高原型产品,母线采用热缩材料包覆,增加元器件之间的空气间隙等。由于高原地区交通不便,电气设备的采购、运转、安装以及调试都比平原地区有许都想不到的困难,所以在订货时必须加以明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