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机接潜水泵漏电保护器跳闸怎么解决

楼主(2015-08-22):
 变频机接潜水泵配电室漏电保护器跳闸怎么解决

网友A:
首先你要确定你的潜水泵接线是良好的,不存在破皮漏电的情况,

因为漏电保护器的保护值一般为30mA,像潜水泵这样的设备存在微弱漏电是正常的,

你可以加大漏电保护器,直到不跳闸为止

或者直接换成普通空开,变频器内置保护足以

网友B:
变频器上端不适用带漏电保护的开关...